伺服电子齿轮设定后的精度

楼主(2004-07-14):
请教一个问题,伺服的电子齿轮更改后使用位置控制方式控制的伺服马达还能准确吗?!具体是这样的:我想控制伺服马达(三洋,增量式编码器,反馈脉冲为2000,倍频为4)使得其为3600个脉冲转一圈,电子齿轮我设定为20/9,这样的话我连续发3600×100000个脉冲电机是否会准确的转100000圈呢(不考虑外界干扰的影响)?如果不是怎么做才能达到目的呢?!请各位大虾赐教!

网友A:
3600/8000=9/20=0.45 0.45不是无限循环(例如0.33333...)或不循环小数(3.1415926535...).所以不存在累计误差.大胆的用吧.

楼主:
to triomotion: 是这样算的吗?!是不是应该用8000/3600=20/9=2.2222.....啊!这可是一个无限循环小数啊!我想知道电子齿轮在伺服中是如何实现的?!有高手解答吗?!

网友A:
8000是你马达转一圈在伺服放大器里的记数(分母!).3600是放大器发给上位机的脉冲数(分子).

楼主:
谢谢triomotion!我还是不很明白是不是说我发给放大器的3600个脉冲被放大器内部进行了转化使得放大器正好控制马达旋转一周呢?请问这个转化是怎么实现的呢?我试了一下在用8000个脉冲时电机转一万圈都准确无误,但用3600时就有一些偏差了!另外就是在电机比较凉的状态下启动马达运行精度会更高一些载运行了一些时间后,再试验精度下降了好多这是否跟电机有关呢?!

网友A:
一般设电子齿轮要和上位机联合用.并与你联系的机械结构有关.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处理.希望你告诉我你的联系电话,我们可详细讨论.我的邮箱:triomotion@126.com

网友B:
不用过虑过多,一般控制器内部都有解决办法,如果说是无限不循环小数导致累加误差,要想无误差,那这样转速比只能是2的幂。这显然是荒谬的。比如说0.45在计算机内不可能是有限的小数。再说控制器内部的计算机采用定点数表示法。总是有误差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