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最简单的LonWorks应用

楼主(2004-07-14):
我现在刚接触Longworks,很多地方还不清楚。 看到Echelon公司有PCLTA系列的网络适配器出售。不知能不能用两个PCLTA-21的PCI卡分别安装在两台PC机上进行简单通信。如果能,是安装了网卡和驱动还有控制面板软件就能通信还是需要进行进一步的软件开发?还需要如NodeBuilder之类的开发工具吗? 安装PCLTA-21卡的PC机能算是Longworks网络上的节点吗?安装PCLTA-21卡的PC机和一般的节点有什么不同呢?神经元芯片内的程序怎么导入呢? 还有就是PCLTA-21的手册上说它分NSI和MIP两种模式,弄不懂这两种模式有什么区别,特别是对网卡的通信有什么影响。 小弟新手,问题多多,还望大家帮一把

网友A:
1、pclta-XX本身就是lonworks一个节点之间当然可以通讯。收发个 service message 都没有任何问题。    2、安装PCLTA-21卡的PC机是host apllication ,可以看一下host applicatin,适配卡里的程序是固定的mip引导程序。    3、PCLTA-21分NSI和MIP两种模式。nsi就是作为网络接口适配卡来使 用。 mip是将底层部分开放给用户,用户可以自己写驱动来嵌入自己的控制系统。

网友B:
我也是新人:) 再继续问一下,请问若用装有PCLTA系列的网络适配器的PC机作为网络管理节点来监控其他网络节点,是不是再装上LonMaker就ok了??(问题比较傻点:))谢谢!!

网友A:
是的,lonmaker是一个lonworks建立、维护软件,一般不用它来作为监控的hmi(界面不是太好、还有其它的一些功能比较弱,例如 历史趋势等) 所以,一般都用一种软件 建立和维护lonworks数据库。然后选用通讯中间件和人机界面软件。 例如(版本特别的低) 使用lonmaker(dos)来建立和维护lonworks网络。 选用lonmanager dde来作为通讯中间件。 监控软件选用支持 ms DDE的组态软件(kingview intouch ifi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