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指点

楼主(2004-07-14):
安川G5-PCB 一般是什么功能?怎么能调小输出频率?

楼主:
请问安川G7变频器运行时,电机有抖动应该调哪些参数?(因为是拖动电梯抖动比较明显,请老师指点。 在下先谢了!

网友A:
电机抖动可能是变频器输出电压不平衡或电机有问题。

网友B:
调整S曲线看看!

楼主:
谢谢老师回复,加,减速度时正常无抖动,只有满速运行时才会出现抖动。

网友B:
你确认是电机振动还是减速箱振动了吗? 这种情况以前我碰到过,查来查去发现是减速箱的机械引起问题!

网友C:
应该是机械上面的问题,我们可以研究研究139014588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