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器PID有什么意义?怎样设定啊?????

楼主(2004-07-15):
温控器PID有什么意义?怎样设定啊????? 不知道有么有人知道,多谢指教:)

网友A:
PID参数是设置温控表的工作参数,根据你的温控需求进行调整参数。例如:你的表现在测量温度和实际有偏差,你就可通过PID参数调正

网友B:
PID调解指的是用比例\积分\微分的特性调节偏差,和偏差的大小等因素有关,我只知道这些了,不好意思.

网友C:
在定值控制问题中,如果控制精度要求不高,一般采用双位调节法,不用PID。但如果要求控制精度高,而且要求波动小,响应快,那就要用PID调节或更新的智能调节。调节器是根据设定值和实际检测到的输出值之间的误差来校正直接控制量的,温度控制中的直接控制量是加热或制冷的功率。PID调节中,用比例环节(P)来决定基本的调节响应力度,用微分环节(D)来加速对快速变动的响应,用积分环节(I)来消除残留误差。       PID调节按基本理论是属于线性调节。但由于直接控制量的幅度总是受到限定,所以在实际工作过程中三个调节环节都有可能使控制量进入受限状态。这时系统是非线性工作。       手动对PID进行整定时,总是先调节比例环节,然后一般是调节积分环节,最后调节微分环节。温度控制中控制功率和温度之间具有积分关系,为多容系统,积分环节应用不当会造成系统不稳定。许多文献对PID整定都给出推荐参数。

网友D:
PID的参数凭经验设定的较多. 对于扰动,能使测量值达到1/4衰减振荡后趋于平稳为宜(这种方法很少有人去验证).一般都是输入经验值,再去试验.达到要求就行.就我现在所在的工厂的液位,流量,压力一般都是PI调节,只有温度调节用了PID.

网友E:
PID就是PID吗

网友F:
我曾经用过富士的温控器,PID参数根本不用设定,只需调用温控器的自整定功能,即可自动调节加热装置所需的PID参数,其实,温控表的参数只需更改1~2个参数即可,特别是关于什么类型传感器以及其分度号。

网友F:
如果有哪位不会用温控器,请我帮忙,我非常愿意。

网友G:
什么是 PID,它与温度控制有什么关系? PID 代表 Proportional-Integral-Derivative,即比例积分微分,指的是一项流行的线性控制策略。在 PID 控制器中,错误信号(受控系统期望的温度与实际温度之间的差值)在加到温度控制电源驱动电路之前先分别以三种方式(比例、积分和微分)被放大。比例增益向错误信号提供瞬时响应。积分增益求出错误信号的积分,并将错误减低到接近零的水平。积分增益还有助于过滤掉实测温度信号中的噪音。微分增益使驱动依赖于实测温度的变化率,正确运用微分增益能缩短响应定位点改变或其它干扰所需的稳定时间。然而,在许多情况下,比例积分(PI: Proportional-Integral,没有微分增益)控制策略也可以产生满足要求的结果,而且通常要比完全的 PID 控制器更容易调整到稳定的运行状态,并获得符合要求的稳定时间。 PID 与 PI 控制器都可以在基于 ispPAC 的温度控制下轻松实现。由于热时间常数通常以秒为单位,ispPAC20 或 30 器件必须外接 RC 网络,以在控制器上产生相应的时间常数。虽然外接的元件是固定的,但 ispPAC 器件内部提供的可变增益常常可以用来调整温度控制器的性能。要获取几种控制策略(比例、积分、比例积分等)详细的设计实例,请查阅应用说明 AN6029-Thermoelectric Temperature Control Using the ispPAC20(用 ispPAC20 器件控制热电温度)。

网友H:
一般只须把输入传感器种类和控制动作种类几个参数设定好了就差不多了,再加上灵敏的执行机构就能准确控温了!!

网友I:
Honeywell的温控器不错,性价比绝对OK,有谁需要,可以联系!! E-mail:salam1688@sohu.com QQ:28586831 PID的调节可以先确定I值,然后可以根据实测温度与设定温度值调节PD值,那样就方便了,千万不要一起调,那样容易造成混乱。呵呵

网友J(2004-08-21):
各位专家,请指教如下参数是哪家的温控器: code:tdh02 fcrrpr supply:12 vdc/vac made in italy output数:2个

网友K:
FOTEK近期正式推出的MT系列FUZZY(模糊智能)+PID温度控制器,性能稳定可靠,操作简单方便,控制精度可达到0.1~0.2度,代表了台湾本土自动化品牌在温度控制领域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同时价格非常有竞争力,因而深受市场特别是大陆、台湾市场的瞩目。为了让用户尽快了解MT系列FUZZY(模糊智能)+PID温度控制器,我公司根据大陆部分用户对MT系列的实践经验,结合MT系列原以英文、繁体字注释为主的使用说明书,重新编写、整理了有关使用说明,以符合大陆用户的阅读习惯。我们欢迎读者来信、来电指教。现将主要内容摘录如下: 一、MT系列FUZZY+PID温度控制器基本参数、特性 面板显示:双层4位数,红色液晶显示屏。 .温度显示范围:-99至19990C。 .输入:K/J/PT可选 .15种报警模式可选 .RS-485通讯可选 .控制输出:电压12V/50mA .显示精度:满刻度的0.1%+1个数字位 .控制方式:PID+模糊智能调节 或ON/OFF控制 .使用环境温度:-100C至+75 0C .使用相对湿度:25%至85%RH .工作电压:90至265VAC 50/60HZ .P比例带范围:0—999 .I积分时间范围:0—3999秒 .D微分时间范围:0—3999秒 .报警范围:-99—999 .显示值取样时间:0.1秒 二、、如何进行温度报警值、上限值的设定和锁定 B、自动演算注意事项: ■MT系列温控器具有PID模糊控制和调节功能,可自动测量热量特性并使控制体作出应答,然后,在计算控制最佳温度所需的PID时间常量后,具有快速应答及高稳定调整功能。 ●在控制器和传感器连接后,可马上实施自动演算功能。 ●按▲键3秒,进入自动演算开始状态。 ●在实施自动演算时,前面板上AT 绿灯亮,在自动演算实施期间,持续按▲键,自动演算功能会停止,AT 绿灯灭。 ●在自动演算实施过程中,如果关闭电源或输入停止信号,PID的时间常量不会改变,并且电源关闭之前的数值可被记录下来。 ●在控制器长时间连续使用后,控制体的热量特性会发生变化,或者更换传感器后,最好实施自动演算功能。 TEL:0755-81920121 MSN: qianqun@163.com QQ:50827480

网友L:
大家听过九点控制器没有,比PID好有啊

网友M:
调解,PID只是方式,校验

网友N:
手动对PID进行整定时,总是先调节比例环节,然后一般是调节积分环节,最后调节微分环节。温度控制中控制功率和温度之间具有积分关系,为多容系统,积分环节应用不当会造成系统不稳定。许多文献对PID整定都给出推荐参数。 PID的调节可以先确定I值,然后可以根据实测温度与设定温度值调节PD值,那样就方便了,千万不要一起调,那样容易造成混乱。 这里那一个比较好?

网友O:
有哪位大虾用过松下KT4温控器?有中文资料吗?不胜感激。QQ389732173 cardskyjun@sohu.com

网友P:
有谁用过AL808温差控制器没有,他的可靠性怎么样?

网友Q:
廖:关于你寻找的温控器去下面网站http://www.blfornitureindustriali.com/tdh02_1.htm

网友R(2004-09-25):
说白了,PID控制就是稳、准、快,如果不好设置具体的数据,一般的控制仪里面都有自整定!

网友S:
是啊 ! 我也想了解一下编码器的原理和应用范围,还请大家执教 小妹不胜感激!

网友T:
PID参数一般不调整的,现在有的都是自动演算PID值.P一般是不能调整(用户).I,D是可以的主要是调整误差的.

网友U:
一般的数显控制仪里面都有自整定很好用在上整定时有偏差的话可以打开下整定看看一般都会很好用

网友V(2004-11-16):
各位大侠,现在有些老师上课太不正经,他连PID是干什么用的都不说,更不会说为什么要通过比例积分微分,而不用其它的运算,实在请高手赐教!!!

网友W:
请教各位大虾,PID温控原理。及怎样配置。

网友X:
PID温控原理,即比例积分微分温控器。它的作用是精密、快速得控制温度;使温度最快达到设定温度,而不会产生震荡。 比例:实际温度与设定温度差得越大,输出控制参数越大。 例如:设定温控于60度,在实际温度为20和40度时,加热的功率就不一样。 积分:如果长时间达不到设定值,积分器起作用,进行修正。 例如:设置于60度,如果环境温度在慢慢降低,则可能实际温度总在59度达不到60度,积分器起作用,将自动增加加温功率。 微分:如果趋向于设定值的速度过快或过慢,则进行修正。 例如:设置于60度,但实际温度上升太快,使温度可能超过设定温度,这时微分器起作用,使上升速度正常。 请高手指正。

网友Y:
个位高手:我想请叫一下在现场对温度进行PID参数整定有什么有效的方法?谢谢!

网友Z(2005-03-02):
PID是依据瞬时误差(设定值和实际值的差值)随时间的变化量来对加热器的控制进行相应修正的一种方法!!!如果不修正,温度由于热惯性会有很大的波动.大家讲的都不错. 比例:实际温度与设定温度差得越大,输出控制参数越大。   例如:设定温控于60度,在实际温度为50和55度时,加热的功率就不一样。而20度和40度时,一般都是全功率加热.是一样的. 积分:如果长时间达不到设定值,积分器起作用,进行修正 积分的特点是随时间延长而增大.在可预见的时间里,温度按趋势将达到设定值时,积分将起作用防止过冲! 微分:用来修正很小的振荡. 方法是按比例.微分.积分的顺序调.一次调一个值.调到振荡范围最小为止.再调下一个量.调完后再重复精调一次. 要求不是很严格.

网友AA:
呵呵!说的只是一级的调节吧?要是要求精度高的话要用串级调节! 比如说:控制精度要求正负1度只类的! 反正这东西调节起来很麻烦!大多数人是通过经验来进行参数设置的!特别是串级调节,很麻烦!不知道那位高手能介绍下,我不会调!

网友AB:
我也让这个问题困扰很久了.今天听了各位大侠这么一说有点意思了.我得弄清楚这个问题.不过请问哪位知道这三个东东(P、I、D)数值的设定的大小是什么意思啊?小弟先行谢过了!!!候佳音!

网友AC(2005-04-04):
有自整定PID控制器,就勿需在设定了

网友AD:
现在的温控器一般都是自动PID,不用设置。

网友AE(2005-06-14):
请教各位大虾:怎么样通过理论计算确定PID参数啊?

网友AF:
PID这个参数我也没设定过,不过一般的温控设备好像不用设定就可以了,可能是要求比较高的才用吧

网友AG:
请问那位有关于PID算法的51汇编程序,以便实现电阻炉温控制系统,如有不胜感激!!! liuceone@163.com QQ:364155097

网友AH:
请问哪位知道如何用PID或者PI进行对电流电压的控制,一般的电路应该是什么样的? 如果有相关资料请您发给wdl5241@sina.com 不胜感激

网友AI(2005-09-09):
如有不明白pid原理和三个参数之间的关系的请给我来邮件

网友AJ:
要根据所使用系统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也可以让仪表自整定来自动设置

网友C:
我想知道温控器PID模式就以上几种解释说明吗?能否有更多的资料,希望知道者告知我一下,谢谢了!

网友AK(2005-11-26):
  小弟初涉此行,PID功能现在很普遍,基本上都有此功能了,有自动/手动两种控制,自动控制时温控器会自动抓点,比较少需要人为的调整。让设备多运转几次就可好了。
   关于编码器嘛,机械设备上常用到的是:旋转编码器(增量型,绝对值型),拉线式编码器/电阻尺。

网友AL:
PID在程序里与电路是不一样的

网友AL:
PID控制比较复杂,可以试一下模数转换来编程也可以实现温度控制

网友AM:
看看有没有自整定功能,如有通电使用就行了啊?

网友AN:
1,一般温控表只带上下限,没有带PID功能,就不用设定就可使用。
2,带PID的表一般用自整定功能就可满足工况,如果还不满足的话就要根据尝试法来调节,大部分工程师都是根据经验来调节的。

网友AO(2006-06-01):
PID常用口诀: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

网友AP(2009-06-12):
PID控制就是稳、准、快,如果不好设置具体的数据,一般的控制仪里面都有自整定!

网友AQ:
智能仪表一般都具有PID功能的,出产的时候都是给你设置好的,能满足一般用户的控制要求。如果感觉控制效果不好,你可以打开仪表自整定功能。自整定过的仪表控温效果会更好。如果你有疑问可以来电咨询。我们的技术电话:0574-62830724   想了解仪表的各方面的信息,你可以访问:http://www.yycj17.com

网友AR(2009-09-06):
如果对控温还不满意,试着修改PID。

网友AS:
如果控制目标的精度要求不是太高,可以考虑用温控器的回差控制。

网友AT:
我也是不太懂,学习学习,

网友AU:
2604有报价吗?各位仁兄

网友AV(2009-10-20):
代码 名称 设定范围 说明 出厂值
HE 时间比例再设定 -99~100℃ 仅用于调整比例控制仪表的静差 0
HT 测量误差修正 -99~100℃ 用于修正由传感器所产生的测量误差 0
DF 不灵敏区 -1~100℃ 调整位式仪表控制和报警点的不灵敏区 1
AL 报警设定 -1999~1999℃ 当AL>0为上限报警AL<0为下限报警 50
T 控制周期 1-100秒 继电器输出≥20秒,SSR和SCR≥3 30
P 比例带 1-300℃ P越大系统增益越低,仅作用于加热侧 60
I 积分时间 1-3600秒 I越大积分作用越弱 120
D 微分时间 1-3600秒 D越大微分作用越强,并可克服超调 120

工控仪表网http://www.gkybw.com

网友AR:
PID的控制原理及计算方法。详细资料及图解,请联系AID0302@163.COM

网友AW:
完全同意姜太公的看法,只要注意应配热电偶或热电阻及分度号即可

网友AW:
引用 网友S:
关于是啊 ! 我也想了解一下编码器的原理和应用范围,还请大家执教小妹不胜感激!

  编码器分直接编码器、增量编码器,大多用直接编码器,按用途可分测长的直线式(实际应用较少)和测角的旋转式(应用较多),工作原理太繁在此不细讲只要知道如何用即可。
  使用时应注意额定工作电压、电源极性、每周输出脉冲数以便计算测量值,两条电源线必需接(一般厂家棕接正蓝接负)脉冲信号输出线可根据控制要求接。

网友AX:
HR-WP系列模糊PID自整定调节器/温控器主要特点:
模糊PID自整定调节器/温控器采用了人工智能模糊控制;提高了采样速率(250ms)、运算精度、控制精度(一般优于0.2%FS);在外给定基础上采用微分先行的控制方式有效的抑制了对象的扰动问题;
可随意改变仪表的输入信号类型。采用最新无跳线技术,只需设定仪表内部参数,即可将仪表从一种输入信号改为另一种输入信号;
可分别带一路PID控制输出及一路变送输出,可适用于各种测量控制场合,可实现手/自动无扰动切换。
可带串行通信输出,可与各种带串行输入/输出的设备进行双向通信组成网络控制系统;采用标准MODBUS RTU通信协议;
集数字仪表与模拟仪表于一体,可对测量值及控制目标值(或输出量)进行数字量显示,并同时对测量值及控制目标值(或输出量)进行相对模拟量显示,显示方式为双LED数码显示+双光柱模拟量显示。

网友AY:
一般出厂设置P为240,I为60,D为30,你只要设定好温度就可以了,在接近设定温度时再自整定就一切OK

网友AZ:
1300度的电炉用那种仪表好,用的是接触器控制90KW电阻丝的,电阻丝材料规格介绍

网友BA:
如果仪表自整定没有获得较好的控制效果的话,就得手动来调PID,如果欠调和超调一般调PI就行了,有滞后性的情况下可以调微分D,还有一些控制周期!

厦门宇电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 范工 15810918923

网友AX:
福建虹润精密仪器有限公司

网友BB:
照46楼的方法做就行,但是你得有实际经历,慢慢炼吧。

网友BC:
主要是PID参数依据工况摸索出满意的控制要有时间。需多次改变参数找到PID 参数平衡点

网友BD:
        要求不高的系统,一般出厂设定的PID参数就可以满足使用要求。如果要求比较高,例如希望控制在正负5度以下,那你最好还是采用智能化数字温度控制仪,采取自整定方法获得PID参数,运行观察如果不是非常理想,可以适当修改一下PID值就可以了。现在很少有人采用四比一衰减法进行整定了,太费时间,有些反应敏感工艺也不允许那样试验。实际上智能化温度控制仪的自整定程序已经取代了经验法整定。

网友BE:
如果我的控制板没有自整定功能,而需要手动调整P.I.D的数值时,那有没有什么设定依据,谢谢!

网友BF(2009-11-23):
我闷公司生产温度 、流量、等PID控制的仪表,本人现在从事技术支持,对PID调节比较熟悉,想了解这方面知识及这方面一控制仪表的,可以与本人联系QQ435331384

网友BG:
我是菜鸟,望各位大xia指教,就温控器来说,是不是P越大,温度上升得就越快,I越大,温度稳定下来所需时间越长,D越大,就越提前降低温度上升的速率。

网友BH(2010-01-21):
还是对PID的概念有些含糊,得看一些有关PID的专业知识的书籍。

网友BI:
PID是依据瞬时误差(设定值和实际值的差值)随时间的变化量来对加热器的控制进行相应修正的一种方法!!!如果不修正,温度由于热惯性会有很大的波动.大家讲的都不错. 比例:实际温度与设定温度差得越大,输出控制参数越大。  例如:设定温控于60度,在实际温度为50和55度时,加热的功率就不一样。而20度和40度时,一般都是全功率加热.是一样的. 积分:如果长时间达不到设定值,积分器起作用,进行修正积分的特点是随时间延长而增大.在可预见的时间里,温度按趋势将达到设定值时,积分将起作用防止过冲! 微分:用来修正很小的振荡. 方法是按比例.微分.积分的顺序调.一次调一个值.调到振荡范围最小为止.再调下一个量.调完后再重复精调一次. 要求不是很严格.

qq:642790358

网友:
精度不高就用ON/OFF控制控制回差,继电器输出,精度高的话就用PID控制,一般是模拟量输出接固态和其他设备。精度方面最好是拿第三方工具来测试,一般国内的表喜欢在读数显示上做处理。现在温控方面要求比较高的我见到的就是电子半导体行业和太阳能行业,烧结炉等。欢迎沟通   QQ:642790358   薛

网友BJ:
你要自己琢磨啦  俺也是凭感觉调的

网友BK(2010-02-25):
PID调节??我的神..你硬件线接好没?? PV=输入..好像这个.PID设定里也要设定其量程,这个很重要..SP的量程和PV的量程设定一定要一样..还有AO:调节阀..也有正反作用.信号类型 要设定的..然后就是比例\积分时间\微分时间,都是要设定的..

网友BL(2010-05-20):
PID调节口诀: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曲线震荡很濒繁,比例度盘要放大。曲线漂浮绕大弯,比例度盘往小扳。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曲线震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滴4比1.。。。。以上供大家参考

网友BL:
PID常用口诀: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这是我刚提交的,供大家参考。

网友BM:
有没有高手知道,EUROTHERM 2116e,里面温度是怎么设定的??非常感谢!!!

网友BN:
  PID参数设置一种是仪表自整定,一种是自己设置,我个人的工作经验就是首先要校验好调节阀,就是阀门的线性,要不自整定出来的参数很难达到精度要求。再说我自己设置我都是过试,我就举个例子,首先我一般是把I给到几百,P就1左右,比如现在测温显示是50度,那我就给定49.7,看看阀门是否全关,没有关就调节P到关,再给定个50.3看看,又能否全打开(这里我会考虑工艺上的条件,如果是大管道升温快,有点开度就可以了)。这样反复凑试,个人觉得第一步效验调节阀是很重要的。(个人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BO:
PID,设来设去,调来调去,输出量是多少,按啥趋势增减,,,你就跟个瞎子似的,啥球都晓不得~~~`~

PID,尽管有人拿它当个宝,有人一辈子“研究”它出书混饭,俄看它,不过就是,哄娃的小算术,一个瞎子摸象的游戏

俺做高精度控制,例如控温±0.05℃的恒温槽,从来就不用,奶奶滴PID。

嘿嘿黑,就是俺想用它,它的本事,也不济呀,

俺按照反馈量,直接编程给定量,心跟明镜似的,无往而不胜~~~~~~~~~

网友BP:
要想达到预期的效果,只能理论指导实践反过来再用时间来证明理论的正确性,在设定完PID参数之后,要试验看看在实际中究竟哪些还需要调整,再进一步整改一下。

网友BQ:
本公司系台湾晶宏国内总代理,全权代理其触控系列产品:
四线单点电阻式触控IC:UC6528,与AD7843完全兼容;
五线单点电阻式触控IC:UC6502,与AD7845完全兼容。
五线多点电阻式触控IC:UC6511
电容式触控IC:UC6601
稳定供货,价格优势,合作共赢!
乐为科技(香港)有限公司
沈先生
0755-61372509/61372508,13510065994

网友BR(2010-07-07):
引用 网友AO:
PID常用口诀: 参数整定找最佳,从小到大顺序查,先是比例后积分,最后再把微分加,曲线振荡很频繁,比例度盘要放大,曲线漂浮绕大湾,比例度盘往小扳,曲线偏离回复慢,积分时间往下降,曲线波动周期长,积分时间再加长,曲线振荡频率快,先把微分降下来,动差大来波动慢,微分时间应加长,理想曲线两个波,前高后低4比1

网友BS:
是啊,请教温度仪表的问题。如有自动化的问题,可以交流下,我的博客:http://www.combine-inst.com/cz/

网友BT:
我用的是SKG TREX-CH702温控仪,测量温度与实践温度相差较大,如何调节,我现在也没有说明书?哪位大侠帮帮忙。不胜感激  邮箱:hyr841211@163.com

网友BU(2010-08-07):
在 PID 控制器中,错误信号(受控系统期望的温度与实际温度之间的差值)在加到温度控制电源驱动电路之前先分别以三种方式(比例、积分和微分)被放大。比例增益向错误信号提供瞬时响应

网友BV(2010-10-22):
http://www.yythyb.cn 温控仪表资料

网友BW:
引用 网友AI:
关于如有不明白pid原理和三个参数之间的关系的请给我来邮件

你好,可否麻烦你给讲解一下,我的邮箱是wjc_ch@sina.com

网友BX(2010-11-27):
蹲下看各位的答案!你们发言

网友BY:
温控器PID控制我接触不多今后会留意

网友BZ:
温控仪 的pid一般不用咋调整,如果感觉控制有问题就按照温度的一般控制参数调整它就好了。主要调整p和d

网友CA(2011-02-22):
智能温控表都有PID。AT  功能。只要按AT键   AT指示灯亮。运算完毕灯灭。PID功能自动生成。人工调节是无法达到精准的。

网友CB(2011-06-29):
PID控制的温控仪,不同的设备是不一样的,要根据用户的实际要求来设定。一般常见的话遇到控制效果不好的时候,可以仪表自整定下,可以达到理想的状态!

网友CC(2011-08-11):
PID在第一种环境中自整定出来可以,但在第二种环境上有温度跟不上PID手动调要调哪个参数?请各位大xia教下!小弟这边谢了

网友CD:
自动整定后使用效果不好,是不是功率选择不合适!

网友CE(2011-09-16):
引用 网友F:
关于如果有哪位不会用温控器,请我帮忙,我非常愿意。

网友CE:
引用 网友F:
关于如果有哪位不会用温控器,请我帮忙,我非常愿意。

      你好!     PID怎样调整?   我的QQ3623569626

网友CF(2014-06-07):
以上部分资料是不错,如果想在最短时间对上述有个清晰了解,请拨打苏州迅鹏仪器仪表有限公司的技术部 0512-68381873 因为专注,所以专业。或 在线www.surpon.com

网友CG(2014-09-04):
http://www.kehaoauto.com/用过厦门科昊的温控器,人工智能PID参数自整定,很稳定。可以联系该公司的负责人 李先生 电话:13650201176  邮箱:13650201176@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