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GPRS路灯监控系统软件范例程序

楼主(2004-07-15):
使用我司GMC-L2B型路灯监控器的客户们,我司免费提供最新监控中心范例程序 www.robot-zyt.com 0755-82946727

网友A(2009-11-24):
1.概述
安装在城市、乡镇道路上的路灯是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市政公共设施,它既关系到夜间行人和交通的安全,又承担着美化市政、降低社会犯罪率的重任,确保按时、按需点亮每一盏灯,并能有效地节省路灯的用电电量、延长灯泡的寿命、降低维护和管理的成本是现代效能型社会必需实现的目标。

本产品借鉴了国内和国际上最新的自动控制和节能管理技术,依据市政路灯节能与管理要求,采用了最先进的嵌入式控制器技术、电力线通信技术、GPRS/CDMA/GSM网络数据传输技术、网络监控和管理技术,实现了路灯远程控制与管理。系统能够自动或人工控制路灯的开灯、亮灯、暗灯、关灯,并通过不同时段,不同的天气亮度及时准确地改变和控制路灯的开灯、亮灯、暗灯、关灯时段和时序,实现路灯的节能。

2.系统组成
系统由监控中心、通信平台、监控设备三部分组成。

(1)监控中心(计算机+软件)

监控中心设备主要由数据服务器和数据传输模块(台式)组成。服务器上安装操作系统软件、数据库软件、监控系统软件。监控系统软件由两部分组成:工作站软件和前置机软件。工作站软件具备数据显示、模拟动画、数据查询、主动问询、控制操作、报警显示、生成曲线报表等多项功能。前置机软件是通信管理软件,被授权与前端设备通信的计算机安装此软件。

(2)通信设备(开通电话卡)

中国移动公司GPRS网络,或者CDMA通信网,以及未来的3G网络平台。

(3)监控设备(开发的设备)

开发监控设备,集成GPRS数据传输模块、电参数采集模块、开关电源、备用电源、继电器。

3.关键技术
本系统借鉴了国内和国际上最新的自动控制和节能管理技术,依据市政路灯节能与管理要求,采用了最先进的嵌入式控制器技术、电力线通信技术、GPRS/CDMA/GSM网络数据传输技术、网络监控和管理技术,实现了路灯远程控制与管理。本系统涉及的主要关键技术如下:

基于实时操作系统的通信协议栈:

基于实时操作系统构架完整的TCPIP协议栈。实时操作系统针对网络状态和反馈信息快速实时进行处理,从而高效的完成GPRS通信过程。协议栈支持DNS域名解析,从而设备可以连接以动态域名构架的服务器系统。

远程IAP技术:

市场的机遇和应用技术的成熟常常是一对矛盾,尤其对于GPRS这类新技术,通常不得不一边开拓市场一边完善技术。然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系统交接使用之后,用户反馈一些改善功能的意见,另外,长时间使用之后,终端程序隐藏的“bug”也可能会随之浮出水面。这就需要对数据传输终端的程序进行升级。IAP技术可以实现远程异地的设备程序维护,极大的节省人力、物力。

微电流电缆防盗技术:

照明电线电缆被盗除了直接经济损失外,还给城市安全带来了极大的社会危害:治安和交通安全受到影响:路灯大面积停电,汽车行驶在道路上,平均每几分钟就会遭遇黑暗,这种停电故障90%以上是由于电线电缆被盗走造成的。路灯不亮的情况下,潜在的交通事故、偷盗案件的发生几率都会上升,由此产生的社会治安问题也层出不穷。生命安全受到威胁:路灯电缆的切割口、很多裸露的线头都是带电的,如果经过的路人不慎踩到或碰到了这些线头,触电的可能性极高,严重时甚至会触电身亡。

本系统终端集成微电流防盗技术,在关灯的情况下,给整个供电线路通以极小微电流,设备检测电流,当电缆被盗或者短路,电流消失,就会引起报价。

4.应用范围
1.路灯照明系统、铁路、港口、物流等货场照明系统。

2.城市道路交通信号灯系统联网控制,城市灯光工程。

3.海、河航道灯、铁路及地铁信号等监视控制系统。

4.小区、工厂、学校、体育场所及大型公共场所灯光照明与管理。

5.主要特点
功能方面:

ü GPRS 移动网络通信连接。

ü 高性能32位嵌入式微处理器,实时操作系统可靠控制。

ü 自诊断和自恢复功能。

ü 断电数据保持功能。

ü 下位机自动报警功能。

ü 自动控制路灯状态、远程控制、本地控制兼容并序。

ü 组网功能,多台设备通过RS485组网。

ü 设备12864图形点阵显示屏和按钮操作,全中文显示界面,快速操作。

ü 丰富的LED状态显示,一目了然。

ü 内置蜂鸣器报警。

ü 内置实时时钟和锂电池。

ü 每个控制段均可以设置成自动控制。

接口方面:

ü RS485接口隔离和防静电、雷击技术。

ü 4路信号输入,4路继电器输出。

ü 可定制的8路输入,8路输出控制功能。

ü 可选的设备LCD 图形显示和操作键盘功能。

ü 可选的GPRS、RS485总线组网功能。

安全可靠性:

ü 免维护高可靠的性能。

ü RS485接口隔离防雷抗静电设计。

ü 选用工业级的GPRS,可靠工作温度-40~80度。

ü 额定工作电源电压 165Vac~265Vac。

ü 工作电源频率50/60Hz±50%。

ü 工作电源波形电压正弦波形总畸变率≤10%。

ü 功耗在通信休眠运行条件不大于10VA。

ü 工作温度 -40~80℃。

ü 相对湿度 10%~99%。

ü 强抗电磁干扰,坚固可靠。

ü 接线端子方式使用方便。

6.功能说明
控制器其主要功能和操作如下。

1.具有4路输出控制通道,内置继电器,均有发光二级管指示。输出通道内含继电器,因此接线入下图。可以随意外接小于220V的控制电压,驱动电流达到2A。

2.四路状态检测可以用于断电、短路保护器等的检测,系统自动识别输入状态,在状态改变的时候主动发送报警信息。输入端子接线如图,端子和电源的地构成回路,当回路的状态发生变换,系统就可以检测到。

3.四路手动按钮接入点,可以外接点动式控制按钮控制,此功能用于在控制柜外接按钮,不用打开控制柜就可以轻松控制路灯开关,非常方便。

4.RS485通信、GPRS通信均有指示灯,方便调试和维护。

5.LCD屏幕为12864,全中文菜单显示,操作方便,通过外置按钮可以控制和配置参数。可配置的参数有:系统时间、日期,设备的RS485总线地址,自动控制的时间和参数等。

6.RS485组网功能,当把控制设定为地址0时,该控制器自动作为主机,通过RS485和联网的从控制器通信,这样只要1个主控制器带GPRS功能就可以实现多个控制器上网和遥控,大大节约成本和费用。

7.输出接口可以扩展至8个通道。

网址:www.tianyuanyi.com

QQ:670307756

邮箱:670307756@qq.com

网友B(2010-01-04):
GPRS无线路灯控制系统

北京嘉复欣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研制的GPRS无线路灯监控系统,由先进的无线数据通讯网络、计算机信息管理及智能路灯控制设备等组成的分布式无线遥测、遥控、遥信系统。可以对全市范围内的路灯进行遥控开关灯、遥讯设备状态、遥测电流、电压、用电功率。根据对所测数据的分析来判断城市路灯运行有无故障及亮灯率的估算和计算,定时存储和打印各有关数据。对系统数据通讯超时、状态出错、灯具故障等进行报警处理。通过照明监控系统的建设可以达到如下目的:

增强应急能力:系统具有定时控制和人工控制等多种控制方式,能随时调整灯光的开/关灯时间,实现辖区范围内的全夜灯、半夜灯开/关灯自动控制。在特殊的天气情况时能通过人工控制进行应急调度。

提高城市形象:系统具有自动报警和巡测、选测功能,当设备发生故障时,调度人员可以在数秒钟内及时了解故障的地点和状态,并及时进行修复,这样可以极大地减少对照明管理部门的投诉,从而进一步提高城市的形象。

降低维修成本:系统将“巡灯查找故障”改为“值班等待报警”,减少了“巡灯”人员和车辆损耗,降低了维修成本。在已经知道了故障的地点和情况,可以缩短到达维修地点的时间、提高检修效率,降低维护成本。

节约电能:系统能提高开/关灯的可靠性和可检查性,避免白天亮灯、晚上熄灯情况的出现。设备预置合理的开关灯时间方案,在满足对城市照明的需求时,有效地减少了开灯时间,从而节约了大量的电能。

降低运营成本:通过减少开灯时间,能有效延长灯具的使用寿命,可有效降低运行成本,进一步提高了经济效益。

实现科学管理:系统弩能将采集到的数据自动进行存储、统计,并能随时进行查询和打印,为管理现代化提供了基本数据依据。

系统主要功能

采用时控法控制方式进行照明控制,实现预约控制和分时控制。

实现对设备的“三遥”功能:遥控、遥测、遥信

开关灯可以自动和手动遥控,实现实时控制和点对点控制;

自动巡测、手动巡测和选测(三相电压、12路电流、有功功率、无功功率、功率因数及各种数字状态量等数据量的采集);

多种报警处理。报警内容包括:白天亮灯、晚上熄灯 ,远程控制器过热,配电箱门开关不正常打开,电压、电流越限和供电线路停电等故障;

自动计算亮灯率。能根据电压、电流、功率因子的变化自动进行亮灯率估算;

远程查询打印功能。根据年、月、日统计数据进行查询,显示的数据均可打印。

联系人:彭先生

联系方式  13264230509

qq            6538454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