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的具体功能是什么呀!还有下位机?

楼主(2004-07-15):
上位机和下位机不都是要编程的吗? 我所知道的是上位机应该是对系统的总的控制与调动 上位机和下位机是不是还要有接口卡? 多谢各位指点!

网友A:
应该有接口卡。根据控制要求分配控制内容,一般上位机作系统管理,系统的启动,数据处理等。下位机执行具体控制。

网友B(2004-12-08):
呵呵~~上位机的功能就好像公司的主管,而下位机就是一线辛苦的阶级弟兄。

网友C:
上位机安装了人机界面,监控和数据采集,当然我们可以进行操作,在操作时操作员根据工艺修改数据,下位控制器里下装了控制程序,大部分都是功能模块,上位和下位可以采用一个厂家的也可以才用两个厂家的,中间通过开放协议如OPC 连接通讯,当然我门也可以把控制程序做在上位上但是我们都把它做在下位,这样上位机短时间有毛病也不会影响下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