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0的参数保存??

楼主(2004-07-15):
我公司有590。6台,可逆控制器(用于纺织行业),可是我想请教各位前辈哪一位能够,告诉我590的设定参数如何用它的软件保存起来,软件+数据线+P3 口,那是如何操作??? (我们的590控制器的版本为了 4。4) 多谢???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理我????

楼主:
网上的朋友你们太吝啬了,这都不告诉!!!!!!!!

网友A(2004-08-25):
我这590也多,不过没保存过啊.

楼主:
可是万一590出现致命性故障,好可就前功尽弃????(没有经过组态的可能恢复快一些!!)

网友A:
可是没出现啊,非常期待它出一次毛病啊,唉!领导也不给我配手提电脑,怎么上传啊。

网友B:
简单啊 故障的话也比较好排除的。

网友C(2004-10-12):
简单了,用CELITE+串口就行了

网友D:
楼上的大侠,能否说具体点,我也需要知道,先谢谢了!

楼主(2008-12-11):
这个关于590C的参数保存问题论坛貌似说过.  ...... 软件我也传过..就是CELITE 软件.通过 P3.你最后有590的中文说明书.那里有关于他的连接电缆是如何做的..590的PS口和.电脑的串口.(  9P0 )的.你要自己做的...

网友E:
用CELITE 软件,安装后打开软件,先建立一个590文件,选择通讯波特率一般9600必须和590一样,再点击updata即可。

通信线的制作看英文手册的14-1页,接口为4p水晶头,注意2号线为24v不用

楼主(2009-06-13):
好久没来了。10楼的回答是正确的谢谢  “用CELITE 软件,安装后打开软件,先建立一个590文件,选择通讯波特率一般9600必须和590一样,再点击updata即可。

通信线的制作看英文手册的14-1页,接口为4p水晶头,注意2号线为24v不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