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变频器应用高手

楼主(2004-07-15):
工况:10吨抓斗行车:起升电机:37KW;抓斗电机:37KW。 现用安川45KW变频器两台对抓斗、起升电机进行改造, 一台变频器配两个4045制动单元, 一台制动单元:配制动电阻:12。5欧;10000W 问题:上升:正常 下降:频率超过35HZ,电机失速,失去控制 频率小于35HZ ,正常 请各位老师分析原因!

网友A:
下降时速度不要太快,不然重物惯性大,制动量要很大,刹不住车就失控。

网友B:
你可以查一下ABB800的ACC提升软件手册,有这种情况的处理。应该是电阻的原因...

网友C:
我做的27。5t没有这种情况,是不是变频器功率小?制动单元接线是否正常?电压设定是否正常?

网友D:
请浏览我们的变频器网站 www.AECdrive.com

网友E:
速调响应慢,调整比例积分; 或者转矩极限被限幅。

网友F:
是否是换档过程中失速,还是停止时失速? 是否带PG?

网友G:
如果你需要,我可以给你vacon变频器,抓斗应用宏的资料,你可以看一下怎么处理下降和失速的!!!mail:yewei@wakong.com.cn

网友H:
用G5的矢量控制呀,象做电梯工程一样.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