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码器
不用回零开关,只通过编码器信号能不能实现回零

楼主(2004-07-15):
用凌华的运动卡,现在想不用回零开关,能不能直接取编码器的反馈信号,先得到上电后的初始位置,再发脉冲,让电机走到一个确定位置作为原点,应该是可行的吧,具体怎么做,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利用编码器的Z脉冲,实现回零,此时你的编码器的位置必须安装很准确。如果需要电机转多圈,则需要捕捉上电后第一个Z脉冲的上升沿。

网友B:
关键是你能保证你每次上电时的电机位置在同一地方吗?如果该位置是随机的,则你怎么知道你每次需要发多少脉冲才能保证你每次找到的原点在老地方呢?所以: 1. 采用原点开关或极限开关协助回原点 2. 采用带绝对编码器的电机和能支持绝对编码器的控制卡

网友A:
Z脉冲发出的位置与机械安装的位置有关,它的位置是固定的。你不知道要走过多少位置才能走到那个位置,所以你只要让电机沿一个方向一起走下去最多一圈(如果没有限位的话),就保证能回到零位。 我现在用的是增量式编码器,也能回到零。只要你安装了零位索引(你打开过3寸磁盘吗?里面有个索引孔,就是起这个作用的)。

网友C:
选用绝对式编码器

网友A:
得到上电时的位置用增量式也是可以的,你上电后执行回零,然后将回零已经走过的距离的负方向就是上电时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