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双机热备问题

楼主(2004-07-15):
双机热备功能,即可以指定一台机器为主机,另一台作为从机,从机内容与主机内容实时同步,从机实时监视主机状态,一旦发现主机停止响应,便接管控制。 我一直困惑的是:在主机、从机的软、硬件配置是否完全一样,即:主机上的数据采集板卡、连接的PLC等是否必须有相同的一份在从机上,还是主机在宕机时,从机会自动利用主机上的测控设备? 望工控高人给予答复! 万分感谢! wangwei@ateet.com

网友A:
双机热备功能,在主机、从机的软、硬件配置是完全一样,是互备的。 从机输出被封锁,检测到主机故障,从机输出开放。

网友B(2004-10-25):
银宇大哥: 你好! 我也是刚接触双机热备的,我想知道一些关于这方面的详细知识,希望指教,谢谢。 我的E-MAIL:Thinkerliu@163.com

网友C:
双机热备不太容易做,关键问题是没有明确定义什么是双机热备。也就是说,根据不同人的不同理解,双机热备可以做成不同的功能。 换句话讲,就是“你说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做好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