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EP7编程问题!

楼主(2004-07-15):
各位STEP7编程高手,我在用STEP7编程时,编了两个功能块FC1和FC2,分别测试运行没问题。但是当两个一块测试时,第一个功能块运行正常,第二个就不能正常运行。请帮帮我解决这个问题,本人不胜感激。还有谁有STEP7编程的指令和功能块介绍的电子文档啊。能给小弟一份吗???我用西门子PLC的其他资料交换。谢谢。pipibim@sohu.com.13810108655.北京。

网友A:
是不是地址冲突了

楼主:
例如:在FC1中,定义三个输出VALVE1,VALVE2,VALVE3,分别代表3个阀,先开阀1,延时一段时间后开阀2,再延时一段时间后开阀3,又延时一段时间后关阀1。在FC2中实现先关阀2,延时一段时间后关阀3。FC1和FC2一块测试时,FC1正常,FC2能关阀2,但没法关阀3。计时器不工作。我也试过其他的程序,地址没有冲突,就是没法两功能块同时调用。

楼主:
请各位大侠帮帮小弟啊!谢谢!

网友B:
你把程序发给我,我可以为你找出原因的。我的信箱上:gd_ldq_cn@sin.com

楼主:
我在北京,有北京的前辈吗?我来找你,给以指点可以吗?请留联系方式。我的QQ56300439。手机:13810108655。谢谢!

网友C:
你把程序发给我,CCTV_MBA_CHINA@HOTMAIL.COM我一直在线。

网友D:
输出变量只能单一操作, 不能用在两个功能块中, 把FC1,FC2中的 形参 “OUT” 改为"IN_OUT" 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D:
S7指令的文档 到西门子的中国网站上找, 英文不错的话,平时多用 F1 键,

楼主:
楼上的仁兄,按你的说了还是不成!

网友C:
你好! 你发来的程序我看了,原因在FC中的“TEMP”变量声明。 1、局部变量有空间的限制 2、用FC进行形参声名占用的全部是局部变量;建议用FB,中间量用静态变量。 解决方法: 你可以将TEMP改成中间位“M”

网友C:
还有, 你在程序中把各个功能分成块很好,但是你采用FC是有问题的,314只提供180个局部变量。建议都改成FB编写。

楼主:
非常感谢,还有一个问题,我不想用中间变量M,在FB中编程,能行吗?

楼主:
我改成FB了,也用了中间变量M,可问题还是没法解决啊!

网友E:
我想你是不是把FC2换成FC100,计时器是不是用重复了,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D:
不要误导 根本与用 FB,FC 无关, 与FC号也没有关系, 还是形参的问题, 单一调用好的程序,如果结合起来调,有问题, 只是地址,形参的问题,与中间地址没有关系, 如果需要,把程序发给我,我立即给你解决

网友A:
如果不是走头无路了或者其他特殊情况,编FC最好用局部变量,这样可以得到最好的移植性。

网友D:
问题解决, 发给你了,请查收,

楼主:
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呵呵。多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