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乐邦变频器的控制技术

楼主(2004-07-15):
现浙江宁波乐邦电气公司山东办事处寻求各市级代理商。 联系电话:0533-6283360 6283361 联 系 人:陈仕同 13335211707 一、无跳闸功能:变频器以50HZ运行中,突然切入电机,不会发生过流。 二、失速过压保护功能:变频器减速运行过程中由于负载惯性作用,母线电压超过过压点,变频器停止减速过程,当母线电压低于过压点继续减速,保证不会出现过压。 三、失速过流保护功能:电机在负载突变或加减速时间与电机惯量不匹配,超过失速电流值时,自动降频保在任何冲击性负载下不过流。 四、自动恒压功能:当电网电压变化时,能自动把V/F特性中基底频率所对应的电压控制在恒定值,保证电机负载能力。 五、丰富的运行频率设定方法:提供10种不同的设定方法,可满足您不同的需求 。 六、模拟给定有二个相互独立的物理通道输入。 七、工作电压范围宽,±20%。 八、频率主辅给定通道选择,便于对变频器的运行频率进行精确微调,便于多电机同步控制。 九、自动节能功能:在较稳定运行中,负载为80%以下,会由负载功率自动计算最佳的电压值供给负载;实现最优化的节能,实验证明:轻载时节能可达50%以上。 十、转速跟踪再启动控制:变频器投入运行时,先检测电机的转速,然后根据检测结果,直接跟踪电机的当前转速,对尚在旋转的电机进行无冲击平滑启动,能够确保在任何情况下,电机可平滑启动 十一、自动转矩提升:改善电机在低频运行时的转矩特性,根据负载电流大小高速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既可在低频运转时提升转矩,又可避免了电机空载时的过励磁。 十二、PLC:PLC功能是变频器按照设定的时间和速度自动运行,通过端子可以启动、复位、可达1个小时,可单周期、多周期运行,可在线修改速度。 十三、自动闭环给定:可通过PLC对闭环给定量进行自动给定,还可通过多段闭环端子对闭环进行给定。 十四、脉冲频率输入:便于多变频器的同步控制。 十五、键盘多机参数拷贝,大大提高生产效率。 十六、多通道给定,反馈:可用于温差,差压等控制场合

网友A:
“无跳闸功能”是以前变频器所没有的,当变频器以50HZ运行中突然切入电机,电流会突然增大,请问变频器是如何控制其不会发生过流?因为如果通过电流互感器来检测,其有一定的检测时间,会不会当变频器跳过流时模块已烧坏了!

楼主:
该功能也是通过调整参数来实现的。当突然接入电机时我变频器会自动降低输出频率,来达到不会过电流。

网友B:
“无跳闸功能|”是乐邦变频器在国产中所特有的,主要通过软件来实现,可以进行全压启动;另外乐邦变频器还有“转速跟踪再启动”,“两路模拟量叠加”,“内置PG卡”,“2Hz低频输出150%的高力矩”等等。

网友C:
全压启动的起来吗?好象目前的变频器没有能做到的,可以发份资料给我吗,谢谢,我的E-MAIL:cqtnet@126.com

楼主:
howddy你好 您贵姓? 我是山东的。淄博荣鑫电子的。您呢?

网友C:
我是深圳的,

网友B:
to:本变频,全压启动主要是还可以当作软启动器来使用,在U V W ,接空开在变频器以50HZ运行中可以接上空开而不过流

网友D:
听起来还不错,可否给我一份资料看看。 windli89@hotmail.com

网友E(2006-12-21):
一个变频器控制几个电机,怎么样实现这几个电机的同步

网友F:
资料。INA3252126。com

网友G:
“无跳闸功能”在很多变频器都有,只是说法不一样了,其他驱动器说得是速度跟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