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C
求助:WIN98与WIN2000之间的OPC问题

楼主(2004-07-15):
我使用运行于WIN2000的RSView32项目作为OPC服务器,然后自己用Delphi做了个客户端,很奇怪的是,这个客户端运行在WIN2000下就百分之一百没问题,但运行在WIN98时就不行了。WIN98我装了DCOM98的。请各位大侠帮解解惑,不胜感激!

网友A:
可能是权限设置的问题,调试看看是执行到那一步不行的,以及错误返回码。

网友B:
1.到微软网站上下载dcom98 1.3 2.检查你的opc client 所需动态库是否全部安装. 3.opcenum 不能在win98上使用.

网友A:
opcenum.exe是运行在服务器端的...他在98下运行的是客户程序。

网友C:
WIN98的DCOM,需要先启动服务器。而不能使用客户端远程启动服务器。

网友B:
opc enum 可用于客户端列举本地和远程服务器列表.

网友A:
opcenum 在客户本地,如何列举远程计算机上的服务器列表??

网友D:
opcenum是安装在OPC Server端的,它是在server端的注册表获取已安装的server信息,client端才能因此而获取server端的OPC 服务器,客户端并不需要opcenum.

楼主:
dcom98 1.3我也已经下过了,opc client 所需动态库也已全部安装,但还是不行啊!运行于WIN2000的服务器软件一直都在运行的,就等别人来访问了,无需由客户端启动。然而,win98下的客户端就是不行。苦闷兼郁闷!现在我单位里进行操作系统升级大行动。

网友D:
不会有问题的,win98上是没问题的,95+dcom都没问题的,看看权限,你的问题逻辑上有问题吧:单位里进行操作系统升级大行动----难道是 win2k--升级成win98?:)

楼主:
单位里进行操作系统升级大行动--原有的WIN98全升至WIN2000啊 :-) 升了以后肯定没问题,但这也只是逃避问题,不是真正的解决问题。很想知道为什么在WIN98就不行。权限应该也没问题的啊,全都是用默认的。

网友E:
我试过N次,随便一个win98都成的,没问题

网友B:
把你的服务器开成 everyone 可任意读写。等权限 win2000,和win98使用相同的用户名称和口令登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