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命令求助?

楼主(2004-07-15):
请问下列的个各命令是什么意思?1:[zrst m0 m12]2:[tcmp d300 d200 k1 k150 m200]3:[add d362 k2 d172] 4:[ddiv d12 k10 d34] 5:[dmul d126 d336 d46]

网友A:
zrst是成批复位M0-M12,TCMP是时钟数据比较,D300存放是小时时钟,D200存放是分时时钟,K1是1秒,K150是150小时,当D300数据>150,M200是为ON,ADD是加法指令,DDIV是边续除法,DMUL是连续乘法

楼主:
谢谢!明的了!好像和A里面的指令有太多的不一样!

楼主:
能不能再问一下[sub d360 k1 d123]是什么意思?cmp是不是比较的意思?谢谢

网友A:
SUB是减法指令,D360的数据减1,存放D123的数据寄存器,CMP是比较指令。

楼主:
谢谢!不知我为您做点什么?

楼主:
还想问一下wand是不是与指令?swap[d273]是什么意思?

网友A:
wand是逻辑与,0*1=0,1*0=0,0*0=0,1*1=1。WANDP是脉冲执行,D273是数据寄储器,在指令中应有三个数据寄储器。你有什么东西,可以介绍点给我!

网友B:
你是周长水吗?

网友C:
我有FX-2N的编程手册,可以和我联系,lzthinker@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