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nWorks
一个小问题

楼主(2004-07-15):
问一个弱智一点的问题: 用Neuron C编写的程序怎么转换成有效的二进制码,怎么导入到神经元芯片,需要哪些工具和软件。如果是PCLTA系列的网络适配器,也需要这样做才能刷新适配器上的神经元芯片吗?

网友A:
要用NodeBuilder吧??(我也是新人^_^)

网友B:
C程序当然需要complier and link 后生成apb文件 就可以通过网络软件更新节点的程序。 需要的当然是开发工具 lonbuilder nodebuilder 等。 还有pclta适配器的更新是21系列才支持,其中的iap isp 技术都没有什么。还是把注意力放到应用开发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