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想要购买一个数据采集板,高人指点一下

楼主(2004-07-15):
1 用在什麽场合 现场测量电压信号 2 工控机与现场信号的距离。 很近 5--10米 3 信号类型(温度,压力,液位,PH值等) 电压 4 采样速率(多少次每秒) 采样频率要高,1MHz 5 控制重要等级(低 一般 高) 低 6 用工控机还是PC机(采集卡有ISA/PCI两类) 用pc机,也就是PCI 7 有多少路信号,单端或差分 1路信号,单端和查分不太清楚 8 有无抗振/温湿度/酸碱腐蚀/电磁/本安防爆等要求。 无 9 使用何种软件编程(自己开发/组态软件) 自己开发 10 成本预算 3000以内 由于想要选用的数据采集板采样频率很高,但是其他的要求很低,所以想请大家指点一下,如果选用一个性价比高的板子。多谢!!

网友A:
可以看看凌华的DAQ-2010,采样速率2MS/s,四通道同步,14位分辨率。

楼主:
采样频率算错了,是100kHz。成本是越少越好。呵呵,大家给推荐几款把。 还有个问题就是pc和pci有什么不同?在网上看到pc系列产品:AMPC-9100 240元 ADC:8Bit,8CH,输入: 0~5V,DAC:8Bit,2CH,输出: 0~5V、 0~10mA、4~20mA 还有pci系列产品AMPCI-9101 790元 ADC:12Bit,100K,16通道, 输入:±5V、0~10V,DI/DO:各8CH 那个pc产品才240,所以不懂pc产品和pci产品有什么不同。请指教,多谢!!

网友B:
你看看北京瑞博华的AD7502,应该能满足你的要求, 价格还是比较便宜的, 网站:www.rbh.com.cn 咨询电话:010 82561691

网友C:
激情四射:您好!和我司联系吧!我们的价格绝对有优势 电话:010-80672682/13051491921

网友D:
研华PCI-1710L可以满足你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