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rofibus问题的求教

楼主(2004-07-15):
我刚接触profibus,有个问题象各位请教 是不是组建PROFIBUS网络时,有专门的组态软件,我们要做的就是在组态界面里根据各个设备的GSD文件来设置参数,比如帧位数,令牌标记等都可以选择 望赐教

网友A:
是PROFIBUS-DP吗

网友B:
应该有组态软件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