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高手:Lonworks技术问题

楼主(2004-07-15):
本人想用LonWorks技术做一个网关,只要能传输数据就行了,不需要协议,原理如下面所述,并且根据这个原理电路板已经作好了。但是程序老是编不对,不知问题出在哪里,恳请哪位高手帮帮忙,指点一下小弟,给小弟提供一点可参考的程序!万分感谢! 小弟的邮箱是:huqlin1980@163.com 原理是这样的: 采用并行通信方案,用单片机与LonWorks控制模块来构造网关。LonWorks控制模块通过P1(18针双排插针)和P2(6排单排插针)分别与应用和网络系统相连。P1口与3150芯片的I/O、RESET、SERVICE引脚直接相连,控制模块的电源也通过P1口供给。按照通信的要求,把它的I/O配置成Byte类型的并行I/O对象,即IO0~IO7为八位数据总线,与单片机的八个P1口相连。IO8为写控制信号,IO9为读控制信号,IO10为读/写请求信号输入线。单片机的P1口为八位数据总线,P3.5为写控制信号线,P3.7为读控制信号线,INT1(外部中断1输入脚)为读写请求信号输入线。

网友A:
单片机与LonWorks控制模块之间用双口RAM来传输数据比较可行!

网友B(2004-08-18):
请问为什么不可以使用并行通讯方案?破|解|侠客兄能否详细解释一下?期盼中。 ps,言辞怎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