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采集与分析
真诚求教!数据采集方案若干问题

楼主(2004-07-15):
各位高手:我现在在做一个方案:需要采集225路探测器信号,信号频率最大500Hz,要求时实采集,在2ms内将所有数据采集并保存。不知道有什么好的方案,如果有哪为高手做过类似的系统,可以探讨探讨!谢谢!!Raymond_ren2003@eyou.com

网友A:
通过CPLD或FPGA从PC总线扩展出一个局部总线,上面挂几个或几十个MCU,通过这些MCU来处理这些模拟或开关量信号,PC机所做的只是和这些MCU的数据交换;当模拟或开关量通道增加到好几百个时也没问题;我们以前做过这样的东西;自己做一个大的处理板,上面扣一个小的PC104主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