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救!!!

楼主(2004-07-15):
我现在有一台华为的TD2000的变频器,在断电后再启动时就发生了一个E015故障,是外部设备故障,可是我想来想去都没道理,断开后面的设备还是依旧,可是在断电后再次送电还是依旧,而且还不能复位,真的是搞不懂了。急需救命!!!!

网友A:
控制端子(X1-X8)是否有外接热继电器?是否接触不良?

楼主:
李老师,你好,我是用了一个端子来控制自动复位功能,外接一个时间继电器来进行复位动作的,这台机已经运行了24小时之多,仅仅是在中间断电的情况下才发生的,是否与这个有关系呢?我现在想知道它这个E015是怎样一个定义的呢?让人不知道如何理解?可以详细的讲解一下吗?希望得到你的答复!!!

网友A:
E015是多功能控制端子(X1-X8)设置为外部设备故障,并有信号到达。看参数设置是否有问题。

楼主:
谢谢李老师,我问题已经解决了,是一个光耦出现了问题,我更换了就没事了,太谢谢你的答复,希望以后能更多的得到你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