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询问

楼主(2004-07-15):
我在用Nodebuilder给Lonworks模块灌程序时老是会灌不进去,不知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问题很模糊。你的错误提示是什么?? 1、硬件是自己的开发的??? 2、软件配置??? memory config ???

网友B:
You have to use flash programmer to do flash promming first. and then make sure your system image version. I suggest you have to list all of your nodebuilder environment configure and then maybe you can get answer.

网友C:
请教Tom Yeh前辈一个问题, 用nico的keypad—5006做绑定时,有4个lamp需要一起调光,把它们的输入都接在一个VirtualKeypad的V_Switch上,但是4盏lamp在某一场景模式下又输出不同的值。请问如何加一根反馈线,能使调光的值在切换到其他场景后能由0开始increase呢?

网友D:
问题很模糊。你的错误提示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