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同步帧的超时接收问题

楼主(2004-07-15):
采用同步方式用Window API对RS485接收数据,对串口进行了超时设置。可超时不管用。怎么设置超时时间,ReadFile也会接收完指定长度的数据后返回。求高手指点。

网友A:
ClearCommError() 可取得 现在有多少 data 存在于 input buffer 中. 依其 data 量去读取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