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一些基本概念

楼主(2004-07-15):
请问对于伺服系统的稳定性、灵敏度和传动精度,比较准确的解释或定义应该是什么?

网友A:
稳定性从定义上讲比较难理解,你可以这样理解,输出响应输入,如果在时间趋于无穷时,输出在有限的范围内变化,这个系统就是广义稳定的(稳定的振荡也算)。一般来讲,如果在指在恒定的输入(可以是位置,速度或加速度),时间趋于无穷时,误差趋于一个恒定的值,这个系统就是稳定的。 实际系统总是有死区的,死区小的灵敏度高。灵敏度高不一定是好事,它可能引发小范围内的振荡。 传动精度是一个工程上的概念,它与机械安装的精度与控制系统精度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