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BB电流为1250A的框架断路器

楼主(2004-07-15):
有哪位大虾能帮帮忙啊?

楼主:
帮忙选型,报价。

网友A:
一定要ABB的吗?我可以提供SIEMENS的。

网友B:
首先感谢你选用我们ABB产品,你在哪个地区?我会转告地区同事

网友B:
选用框架开关首先要确定你的整定电流范围、负载类型、安装方式、保护要求、控制信号的要求等,一般我们现在推荐采用ABB的E系列框架断路器。具体情况可以访问ABB公司网站或者与我们的办事处/代理商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