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菱PLC编程问题 急

楼主(2004-07-15):
各位大侠你们好: 我使用的三菱伺服系统中特殊模块为FX2N-1PG定位模块,在编程时,如何实现三速程序,请各位大侠多多指点,谢谢了。

楼主(2004-08-23):
请教各位前辈:在FX2N-1PG指令TO KO K3 H200E K1 中,十六进制数H200E是如何对应b0~b15的?2对应b? E对应b?请多多指教,谢谢。

楼主:
此问题怎么没有人答复哪? 急 请问:H200E是否先改成二进制数,然后再对应如下 0 0 1 0 0 0 0 0 0 0 0 0 1 1 1 1 b15 b14 b13 b12 b11 b10 b9 b8 b7 b6 b5 b4 b3 b2 b1 b0 即:b0=1 b1=1 b2=1 b3=1 b4=0 b5=0 b6=0 b7=0 b8=0 b9=0 b10=0 b11=0 b12=0 b13=1 b14=0 b15=0 对否 请指教

网友A:
你的想法对

楼主:
伐人兄:谢谢你的回答。

楼主:
请教各位前辈: 为了加工工件,我在人机界面中,设置了如下内容: 位置 速度 工件号 读取 存储 P1 D200 V1 D203 D230 M8 M9 P2 D201 V2 D204 P3 D202 每个工件都有三位二速参数(D200 D201 D202 D203 D204), 选取工件号后,如何实现三位二速参数的存储?以便PLC调用,谢谢。

楼主:
告之思路即可,谢谢。

楼主:
以上内容均已得到答复,谢谢各位的答复! 现还有一问题请教各位,现在因为无法上机,虽然在人机界面中设置了三位二速参数和键盘及键盘的功能,但不知道是否选取参数后,就可以利用键盘改变参数值,请实际做过的朋友在百忙中给予答复,谢谢!

网友B:
人机界面与plc,有问题?

楼主(2004-09-22):
roload您好,人机界面与PLC没有问题,请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