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速度由谁决定

楼主(2004-07-15):
系统: 松下伺服电机(增量式编码器)+pmac2_lite+acc_8s 电机设置中Pr57=300r/min,分倍频参数0.25,应该是40000cts电机转一圈, 须40000×300=12000000cts/min PMAC中i122=30counts/ms,折算一下:30×1000×60=1800000cts/min 是不是矛盾啊? 那位仁兄能指点一下啊,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你的电机设置Pr57是什么含义。我猜测是在电机在选择每分钟300r/min的速度时,减速比是1:4,也就是说你的电机额定转速是1200r/min,转一圈脉冲数只与编码器有关,与转速与减速比无关。 i122是手动速度,即你给位置信号时,它始终沿这个速度进给。 如果上述猜正确,则在i122=30时,且编码器刻线数是40000,则此时电机转速是30*1000*60/40000=45r/min。

楼主:
Pr57是设置电机JOG速度 依dragonshadow所说:Pr57是用来设置电机的额定转速的,I122是用来设置某个时刻的速度的。两者不矛盾!!!是吗?

楼主:
再说详细一点: 系统:  松下伺服电机(增量式编码器)+pmac2_lite+acc_8s (1)电机设置中JOG速度Pr57=300r/min编码器分辨率为2500×4=10000,分倍频参数0.25,应该是40000cts电机转一圈,须40000×300=12000000cts/min (2)PMAC中设置JOG速度i122=30counts/ms,转化一下:JOG速度=(30/0.001)*60/40000=45r/min 折算一下每分钟需要:30×1000×60=1800000cts/min    问题:(1)和(2)速度不一样,且每分钟所需的的脉冲数不一样?速度究竟由哪个决定?? 请指教。

网友B:
PMAC卡的JOG是属于上位控制与电机驱动器的JOG是两码事。

网友C:
松下电机驱动器中参数Pr57是表示试运行模式下电机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