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232转换模块容易坏吗?谢谢。

楼主(2004-07-16):
一台rs485设备,现在没有信号了,我怀疑是485-232转换模块坏了,请问这种转换模块容易坏吗?用的时候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网友A:
你具体的系统是什么东东?你PC连接几个485下位机,可以选择不用转换到232的方式!详细的东东请联系我! 010-82563339-232 sjc@ht.com.cn

网友B:
不是很容易坏的呀!!!

网友C:
90元以下的容易坏。 使用的时候不要热拔插

网友B:
联系我,我们交流一下

网友D:
请联系我! 010-82380093-8060

网友B:
三封,你吃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