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200 模拟量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4-07-16):
在一本书的应用实例中有这样的语句: LD SM0.0 MOV_W AIW4,VW412 (书中注释:从AIW4读入模拟量信号) LDW >= VW412, +0 MOV_W 0,VW410 (书中注释:VW412检查输入信号,把输入转成双字) 。 。 刚学,看不懂是如何实现第2条注释中所讲的功能的,请各位师长们指教了。

网友A(2017-10-02):
你最好是截图上来,你这样说感觉你说的有问题,实际就是原来是vw412,最后的输入是vd410

网友B:
了解下高消费好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