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介质是粒径为100u的生石灰干状粉末如何选料位计

楼主(2004-07-16):
介质是粒径为100u的生石灰干状粉末,选择那种方式的料位计好一些?(

网友A:
音叉、超声波、射频导纳、雷达都行

网友B:
电容式比较经济。

网友C:
连续量? 仓内粉尘大不大? (应该比较大的) 仓有多大? 温度有多高? 量程多大? 必须知道这些才好帮你选择 粉尘大 温度高 超声波的都不建议用 如果仓直径很小 量程 又很大就 要考虑用导波或者电容的 目前看来 雷达的应该可以用,不过要选好型号和设计好安装 SHK@163.NET

网友D:
用导波的比较好一些,测量准确一些,德国VEGA公司生产带有导索的料位计,以前我在水泥厂时用过。雷达的效果不乐观。

网友D:
使用方便,安装简单,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具体联系我,电话13783122034

网友C:
阿历克塞 你说的完全对 哈哈,好东西啊

网友C:
你说的导索 应该是 雷达导波 料位计

网友E:
导波雷达料位计! 联系电话:025-83371995

网友F:
要是连续测量就使用雷达料位计,如果只需要开关量就选用震动式料位开关都可以

网友D:
量子风,不是雷达的,是超声波的,需要24伏电源,两线制,导索起导波作用。

网友C:
德国VEGA公司生产带有导索的料位计 VEGA 超声波导索? 我没听说过啊,你是?

网友D:
我妈,哈哈你的朋友,可以吗?QQ328195411可以联系我,电话也可以,13783122034

网友G(2005-11-23):
联系东坤科技,网址:www.njdongkun.com 郭涛:13851613962

网友G:
联系东坤科技,网址:www.njdongkun.com 郭涛:13851613962  FCY系列粉位测量装置可以满足你的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