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求最经济的方案

楼主(2004-07-16):
各位大虾, 现有一个系统(软件用vb编制),需要用电脑给出一个开关量控制,请问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 谢谢先

网友A:
就一个开关量,简单,直接控制串口的针脚,外接一个DC15V继电器转化即可

楼主:
asasas, 谢谢了,能否说得详细些,调用什么控件或用什么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