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 PID中文说明书

楼主(2004-07-16):
哪里有SIEMENS PID中文说明书,我用EM231-RTD,数字量控制加热管,如何设定参数,只要能解决问题,价格好说。

网友A:
没有任何意义,要想看的话。S7-200的系统手册上不就有么!? 不过用PID指令我感觉并不好。里面积分可能饱和。而且算法固定。你还不如自己去仔细弄懂PID的算法。最好不要用普通的PID。一般都用增量式的,还可以自己加死区,积分分离,微分先行,等等。反正我感觉比用系统自带的PID好(个人感觉,高手不要骂我啊,呵呵),而且你自己编一个PID中断程序,执行时间和系统PID指令时间也差不多(只用了PI,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