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ace mode节点

楼主(2004-07-16):
请问:在trace mode中新建节点时,不同类型的节点区别是什们,我应该如何选择?

网友A:
节点类型 1、控制层节点 2、 中小型操作站节点 3、 大型操作站节点 4、 巨型操作站节点 5、 DDL类型节点 控制层节点 该类型系指控制层节点。在节点类型列表中用如下图标表示: 控制器 该类节点运行Micro RTM或Micro RTM Modem+。该类节点最大支持4096 个通道,1024 个对象和1024 个FBD-程序。 这些节点具有与控制器I/O插卡通讯通道自动建立的功能。 Lagoon类型节点是一特例,该设备运行专门的Micro RTM。最大支持128个通道,1个对象和32个FBD-程序,具有与远程I/O模块通讯通道自动建立的功能。 自动建立标志: 单板 – 插槽,用户自定义插卡; KRUIZ – 插槽,KRUIZ系列插卡; MFC/TKM52 – 插槽, MFC, MFC52, TKM52系列插卡; Micro PC – 插槽, OCTAGON系列插卡; ICP DAS/AdLink – 插槽, ICP DAS系列插卡; MIC 2000 – 插槽, MIC-2000, ADVANTEC系列插卡; LanAvtomatic – 插槽, LanAutomatic系列插卡; PCL – 插槽, ADVANTEC系列插卡; 自定义 – 插槽, 空通道; DDL – 用户自定义自动建立方式; Lagoon – 插槽, Lagoon远程I/O模块; Festo – 插槽, FESTO系列插卡; Trei – 插槽,TREI系列插卡; -- 插槽,LOMICONT系列插卡; -- 地址,远程TEKONIC模块; -- 插槽,TKM52系列插卡; -- 地址,远程Adem9000模块; -- 插槽,I8000(Lagoon8) 系列插卡; -- 插槽,ADAM5510系列模块; -- 地址,远程ADAM4500系列模块; – 插槽,Lomicont-130TM系列模块 中小型操作站节点 该类型中包括中小型操作站节点。按系统默认,它们不支持节点间通讯通道的自动建立功能。 该类型节点用下列图标表示: 中小型操作站 包括以下类型: 小型 – 最大支持128 个通道,128 个对象,128个 FBD-程序; 中型 – 最大支持1024 个通道,256 个对象,128个 FBD-程序; 中间型 – 最大支持512 个通道,1024 个对象,1024个 FBD-程序 大型操作站节点 该类型节点可以用于建立大型操作员和管理员工作站,适用于大型系统和控制对象分散的应用场合,该类型节点图标如下所示: 大型操作站 该类型节点最大支持32000个通道,2048个对象,16000 FBD-程序。支持与远程节点通讯通道的自动建立。连接形式取决于节点类型,可以是串口通讯方式(采用M-LINK协议),局域网通讯方式(采用I-NET 或 OPC协议)。此外,在该类节点中还包括Global logger (公共数据记录器)类型的节点。该类型节点分别用来运行相应点数的RTM,NetLink RTM 和 Global logger(用来生成整个系统的数据库)。 自动建立标志: RTM – 只包含标准对象;? RTM(M-Link) – 通过串口(M-LINK协议)与远程节点连接; RTM(Net) – 通过网络与远程节点连接;?? RTM(Net,M-Link) – 通过网络和串口(M-LINK)与远程节点连接; RTM(OPC) – 通过OPC与远程节点连接;? Global logger – 通过网络与远程节点连接; DDL – 按用户自定义的自动建立方式。 巨型操作站节点 该类型节点可用来建立操作员和管理员工作站、文件服务器和公共数据记录器,用于特大和对象极为分散的应用场合,该类型节点用如下图标表示: 巨型操作站 该类节点最大支持 64000 个通道,4096个对象,16000个FBD-程序。支持的自动建立方式与大型操作站节点相同。该类型节点分别用来运行相应点数的RTM,NetLink RTM 和 Global logger(用来生成整个系统的数据库)。 自动建立标志 RTM – 只包含标准对象;? RTM(M-Link) – 通过串口(M-LINK)与远程节点连接; RTM(Net) – 通过网络与远程节点连接;? RTM(Net,2个适配器) – 通过网络使用两个?适配器与远程节点连接; RTM(Net,M-Link) – 通过网络和串口(M-LINK)与远程节点连接;? RTM(OPC) – 通过OPC与远程节点连接;?? Global logger – 通过网络与远程节点连接; DDL – 按用户自定义的自动建立方式。

网友B(2004-11-30):
不错,我喜欢这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