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itech触摸屏死机

楼主(2004-07-16):
急、急、急。我使用的hitech 的psw-1711-ctn的彩屏的。PLC为S7-200 CPU226。在运行一段时间后(1~3小时不等)触摸屏再回到有时间显示的画面(不回不变)系统时间就变成了11:11:11 、星期一 11。11。11 了。此时再按位操作按钮往PLC里写位就死机了,怎么按也没用了。只有断电了。我使用的控制位是VW5000,长度10 words,状态位VW5022。改成其他的也没用。把时间写到PLC里也没用。不知如何是好。请高手指点。

网友A:
欢迎选用美国红狮的第三代人机界面,不会出现此问题。红狮的人机界面面板上有7个可以自定义的按键,另有一个复位键,可在死机状态下做热启动键用。敬请垂询! 021-54807896

网友B:
你用的软件版本是ADP V3.0版本吗?你改更高或低版本试一下。我也曾经遇到过类似情况,换了软件版本后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