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怎样获得wincc的数据

楼主(2004-07-16):
个位高手:我想请教vb 怎样 才能获取wincc5.0里的数据,要求获取速率快至少1秒钟一次 谢谢。

楼主:
opc dde 我知道这个通讯协议,但是没有例子。 不知pingyu兄 能否提供,谢谢。

网友A:
给你个简单的,VB的Referrence里要引用OPCAUTO.dll Dim Server As OPCServer Dim WithEvents Group As OPCGroup Dim Item As OPCItem Private Sub Form_Load() Set Server = New OPCServer Server.Connect "OPCServer.WinCC" Set Group= Server.OPCGroups.Add("cc") Debug.Print Group.Name Set Item= Group.OPCItems.AddItem("变量名", 1) Item.Read 1 Debug.Print Item.Value End Sub

网友B(2005-12-01):
我也在编VB通过OPC访问WINCC的程序,我可以取到内存变量,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取不出PLC里的变量值,和PLC不在线有关系吗?
还有就是你上边说的
Set Item= Group.OPCItems.AddItem("变量名", 1)语句中的参数1是什么意思,
Item.Read 1   语句中的参数1是什么意思,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