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yoyo1101老师关于凌华数据采集编程问题

楼主(2004-07-16):
yoyo1101老师好,我在用的开发工具是:abwindows/cvi 数据采集卡是:凌华的PCI-9111DG数据采集卡,怎样利用W_9111_AD_INT_Start() ,W_9111_AD_INT_Status() ,W_9111_AD_INT_Stop() 这三 个函数采集编码器的输入进行实时的脉冲个数计算(考虑到有波形会漏掉的情况)并将其转化为水平位移S,通道好就用CH表示好了!谢谢!

网友A:
你使用什么操作系统?列出的函数是For Win95的。98以上操作系统,函数要参考PCIS-DASK中的Help,驱动中包含VB和sdk例子程序。测量脉冲个数为什么不直接使用计数器卡片?

楼主:
我使用的的是win98,在98中是不是不能用W_9111_AD_INT_Start() 这个函数,但是在9111的说明书上只有这个函数,在9112中就有W_9112_AD_DMA_Start()这个函数!

网友A:
PCI-9111只支持查询、中断而不支持DMA,所以没有相关DMA的函数支持;说明书上的函数是For Win95的,98以上操作系统看PCIS-DAS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