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itect的OPC如何连接!!!

楼主(2004-07-16):
请问:如何通过OPC和远程的Citect服务器连接?在本地计算机上我用OPC客户端测试过,只要Citect工程运行起来就可以连接上本地的OPC服务器,但是怎么也连不上远程的Citect的OPC服务器,请问要如何设置?

网友A:
见论坛中的DCOM配置部分.

网友B:
参考KnowledgeBase Q3001

网友C(2009-12-03):
citect 作为opc client的设置

http://www.52plc.net/read.php?tid=24

网友D(2010-01-16):
MatrikonOPC Server for Citect: http://www.matrikonopc.com/opc-drivers/234/index.aspx

解决远程OPC通信的最佳途径--OPC Tunneller: http://www.matrikonopc.cn/products/opc-data-management/opc-tunneller.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