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请教

楼主(2004-07-16):
各位前辈,你们好,不才现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我现在想做一个机械方面的运动控制,就是让一个直径为124mm的转盘在0.5S内转动一周,要求定位精度很高,0.5S内包括信号响应时间到停止时间,每隔2S就有一个转动信号!请问我最好用什么样的伺服电机和放大器,有什么好处,谁有这方面的产品我很想要.

网友A:
TO:不懂就问 你好!我们是做这方面(数控方面)的厂商如多轴0运动控制卡,多轴运动控制器,步进电机及伺服电机更多的详情可以浏览公司的网站:http://www.adtechcn.com 欢迎来电直接和我们的工程师沟通:0755-26722751 13823122317 张生

楼主:
DragonShadow朋友,你能不能帮我一下?谢谢你老了!

网友B:
您好!我们是专门生产高精度、快速响应的直流、交流伺服驱动器,本产品以大量应用在转台、离心机和多种高精度定位和快速响应的测试实验台上,速度环带宽不小于30Hz,在惯量和驱动器选择得当的情况下,位置环我们曾做到100Hz,振幅为0.1mm;如您感兴趣,请来电咨询,我们会详细地跟您探讨你的需要及最优解决方案。联系电话:0773-5856852 唐生。

网友C:
一般伺服电机或力矩电机均可,用力矩电机可避免减速机构。至于用什么产品,你可以在网上查一下。可以输入关键字功率放大器或者驱动器(英文为Servo Amplifier);伺服电机在BBS上这么多做广告的,你可以打电话和他们联系一下。 每隔2s有一个转动信号是什么意思?是要让电机转一圈? 不知道你们的定位精度有多高?0.5s 转一圈,算是很高的速度。 如果负载转动惯量不大的话有可能,如果是大负载的话,可能实现不了。

楼主:
是的,每隔2S的时间就要让电机在0.5s内转动一圈,而且定位的精度要高,用位置控制。它所驱动的负载是要让一个约150KG的模板在导轨上作直线运动。我想选用三菱的产品,请问一下dragonshadow朋友有哪一款产品能适合我的要求呢?谢谢dragonshadow朋友了。

楼主:
dragonshadow兄弟,给我回贴啊!我有点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