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00KVA的变压器的电缆应选多大的?

楼主(2004-07-16):
我是搞弱电的,对这个不懂一点:( 我单位新建一处厂房,供电局给安装了一台400KVA的变压器,但老板发现从变压器到变电柜(里面实际就一个刀闸和一个空气开关,却要12000元,真黑!)的电缆是 VV 3*150+1*90 老板觉得可能电缆容量不够(与400KVA的变压器相比),要我给个说法然后与供电局交涉.可我不懂啊!请这里的行家给点意见吧,谢谢了!!!

楼主:
就是从电网进厂房的高低压变压器啊 10KV/400V   另外他们还说要在那个柜里安装3个表:2个有功表\1个无功表,要另外收钱!   无功表一定要安装吗?好象无功是返回电网的,不计费啊

网友A:
电流接近600安,查一下电缆手册吧!150平方电缆也差不多了,另外的无功表是要装的,以后才能计算无公用量,此外你的配电柜还需安装电容补偿柜

网友A:
一万二的价格要看你的变电柜是什么了,正规的自动开关也差不多了

网友B:
查《工厂用电设备手册》 电缆查一下型号,手册上有载流量。 按照实际安装的电机容量选一个无功补偿柜,手册上有计算方法。 无功功率如果太大(功率因数低),供电局要罚你的。 变压器与高压只能让供电局安装,贵也没有办法,目前是垄断行业。

网友C:
这个价格贵是贵了点,但不是太多.

网友D(2004-10-19):
电缆应该用240MM2的才满足变压器的满负载载流量. 无功是一定要的. 至于钱的问题那是没办法的,我们这也一样.T M D 的黑呀.

网友E:
电缆用 VV 3*150+1*50时,需要双拼接.至于配电柜的价格要看选用的开关品牌和安装的表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