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请问400KVA的变压器的电缆应选多大的??

楼主(2004-07-16):
我是搞弱电的,对这个不懂一点:( 我单位新建一处厂房,供电局给安装了一台400KVA的变压器,但老板发现从变压器到变电柜(里面实际就一个刀闸和一个空气开关,却要12000元,真黑!)的电缆是 VV 3*150+1*90 老板觉得可能电缆容量不够(与400KVA的变压器相比),要我给个说法然后与供电局交涉.可我不懂啊!请这里的行家给点意见吧,谢谢了!!!

楼主:
就是从电网进厂房的高低压变压器啊 10KV/400V 另外他们还说要在那个柜里安装3个表:2个有功表\1个无功表,要另外收钱! 无功表一定要安装吗?好象无功是返回电网的,不计费啊

网友A:
400KVA变压器约相当于输出近600A的电流,你选用的电缆至少需要能承受600A的电流。而你所选的电缆最多只能承受450A。当然,也有可能,你的400KVA变压器根本用不足,负载可能小于250KVA,那么在低负载的情况下,原先选用的电缆是可以使用的。但一旦你的生产规模扩大,用足了400KVA,那么,现用的电缆肯定不够。

网友B:
供电局做的都是霸王生意,以后他们还可能会叫你们装功率因数表,电容补尝等!又要钱啊!

网友C:
电缆的载流量应该大于空开的额定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