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400KVA的变压器的电缆应选多大的????

楼主(2004-07-16):
我是搞弱电的,对这个不懂一点:(     我单位新建一处厂房,供电局给安装了一台400KVA的变压器,但老板发现从变压器到变电柜(里面实际就一个刀闸和一个空气开关,却要12000元,真黑!)的电缆是 VV 3*150+1*90     老板觉得可能电缆容量不够(与400KVA的变压器相比),要我给个说法然后与供电局交涉.可我不懂啊!请这里的行家给点意见吧,谢谢了!!!

楼主:
就是从电网进厂房的高低压变压器啊 10KV/400V   另外他们还说要在那个柜里安装3个表:2个有功表\1个无功表,要另外收钱!   无功表一定要安装吗?好象无功是返回电网的,不计费啊

网友A:
无功表肯定要装。如果无功过大要罚款。

楼主:
谢谢!什么情况下无功会过大呢?我们使用中需注意什么呢?

网友B:
加电容柜补偿.

网友C:
变压器跟配电柜的距离近的话够了。无功表肯定要装,他是你用电质量好坏的一个标志。平常说的无功就是指的功率因数。变压器的视在功率S(400KVA)=有功功率+无功功率。线路上日光灯、电动机等功率因数低的设备一多无功就会增加。你是哪里的?方便的话可以电话联系。我是浙江钱啤的周华良。电话:82614888-3228

网友D:
现在有有功/无功一体化表 我以前单位就装过ABB的。光那个表就3000元(高压计量,供电局自己出钱)。 如果你单位的无功补偿做得好,平均功率因素高,是有奖励的。 12000的价钱,要看你电柜里的元件和电缆长度,如果你全部选高档洋货,这个价钱还不一定能买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