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机
pc和pci的区别是什么?

楼主(2004-07-16):
想买一块数据采集板,在网上查有pc系列的还有pci系列的,这两个有什么区别?看特征差不多阿,看不出什么区别来,现在不知道该买pc的还是pci的了,请指教一下pc和pci的区别是什么?

网友A:
pc系列? 是啥东东啊! 建议您先把它的规格弄清楚. 别只依编号来猜!

网友B:
可能是采集卡的型号头几个字母, 一般PCXXXX的是ISA总线卡,PCI打头的是PCI总线卡,不知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