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通讯
gprs信号测试

楼主(2004-07-16):
怎样才能获得某地区GPRS信号的质量情况,而非GSM的信号情况.

网友A:
关于信号的测试有专门的设备进行,如专门用于测试信号的手机呀,或者其它的手持终端.

网友B:
好象通过模块的AT命令也能测吧.

网友C:
at+csq (查看GPRS接收信号强度) 返回值:+CSQ: 16,99 (强度范围为1~32,当前强度为16) at+cgatt=1(强制登录GPRS网络) 返回值:OK at+cgatt?(查看是否登录GPRS网络) 返回值:+CGATT: 1 (1为已登录) (0为无法强制登录) 厦门桑荣科技有限公司 手 机:13328783071(联通)13950074071(移动) 直线电话: 0592-5908790 技术交流:MSN: lxj7871@tom.com QQ:17817807

网友D(2005-07-05):
我用at+cgatt=1发向GPRS(GR47后),返回ERROR; 但是几天前,向GPRS发at+cgatt=1后,还好使。 到底有什么说法呢?

网友D:
具体如下: 使用GR47,发AT命令如下: //AT OK //AT&F OK //AT+IPR=4800 OK //ATE=0 OK //ATS2=43 OK //ATS3=13 OK //AT&C=1 OK //AT&D=1 OK //AT*E2IPS=1,10,2,1020,1 OK //AT+CGDCONT=1,"IP","CMNET" OK //AT+CGATT=1 ERROR; 为什么到此返回ERROR呢? 前些天要还好使来着。 请问高手,这是怎么回事呢?真是急坏了。 非常感谢!

网友C:
在同一个地方,前几天能用,现在不能用.90%是模块出问题了. 厦门桑荣科技有限公司 手 机:13328783071(联通)13950074071(移动) 直线电话: 0592-5908790 技术交流:MSN: lxj7871@tom.com QQ:17817807

网友E:
使用AT+CGATT=1返回ERROR;是偶尔出现的还是在那几天一直都是返回ERROR呢?这种现像出现的原因很多的,不一定就是模块的问题。

网友D(2006-06-08):
请问,都有些什么原因呢。设备安装到现场后,有些设备到AT+CGATT=1就返回ERROR,换了新的后,仍用原先的卡,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