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求助 PID控制问题

楼主(2004-07-16):
请教各位大侠,是不是也有像温度,压力变送器一样的装置,可以把转速变换为标准的电流(电压)信号,通过模拟量输入模块,传送到PLC,进行速度的PID控制??谢谢!

网友A:
用编码器不就行了?而且精度相当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