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与变频器通讯请教

楼主(2004-07-16):
各位高手,我想请教一下,如果用PLC和变频器进行通讯的话,那也要发送ASCII码吗?我在变频器的手册中看到,按照上边写的通讯请求格式,要输入指令代码(比如ENQH01002XXXX+校验和)那么和PLC通讯的时候需要CR或者LF代码吗?这时候是不是,要象计算机通讯那样,把每个代码都写进去,另外还需要校验和吗?可以不要吗?如果需要的话,每一位的格式是什么?16进制,还是10进制,还是STRING型的呢? 望高手指点 谢谢

楼主:
怎么没人回复呀,有谁能指教一二.

网友A(2005-01-14):
我也想知道发送的是不是ASICC码 ASICC是不是由命令代码+数据+校验码.再转换成ASICC的?

网友B:
PLC与变频器进行通信,发送什么代码并不是一定的,要看你的变频器支持什么代码了。有些只支持ASCII码?有些支持一般的数据帧。 当你选用ASCII码时,PLC端要将待发送的字符串转化为HEX格式后再发送,如要发送“1 2 3 4 CR LF”,就要转化为“31 32 33 34 0D 0A”。当然,是否需要“CR LF”和“校验和”要由变频器决定,这些在变频器的说明书里都应该会有说明,一般情况下校验和是需要的。 有些通信还需要有帧头,发送的时候也要吧帧头加上去。

网友C:
请高手祥细点讲解,PLC与变频器通讯对后来者很重要,出哪里找这方面的资料,多谢

网友C:
请教各位细说

网友D(2009-05-17):
怎样把十进制变成十六进制

网友E:
啥变频器啊??三菱的话可以做 485通讯啊

网友F(2009-08-23):
各位老师:学生想请教一个问题:在PC与PLC之间通信时经常见到有组软设备的地址是怎样算出来的?比如:D0的地址是1000H    Y0的地址是00A0H?   地址算法公式:ADDRESS=ADDRESS*2+1000HH   和  ADDRESS=ADDRESS\8+100H 怎么也看不明白啊。请高手指点。多谢。

网友F(2010-02-22):
我的习惯是将十进制先转换成二进制,然后再转换十六进制。不知哪位高手有更好的办法没?请赐教! 谢谢了!

网友G(2019-01-31):
有专用指令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k2ODQzOTY2OA==.html

我做了一个例子,你可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