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师帮忙!!

楼主(2004-07-16):
烦请各位大师帮忙估算这台萝茨风机的节能效果 以下是风机的运行参数: 一、变频前: 1、电流:260A左右。2、电压:370V。3、实际用风量75%。4、频率:50Hz 二、变频后: 1、电流:200A左右。2、电压:(变频器输出)470V左右。3、频率:40.5Hz 4、原傍通阀关闭。

网友A:
所说的参数好像不对,运行在380V下的变频器输出电压不太可能达到470V左右。

网友B:
明显不对,电压都升高了,还节什麽能呀!!!wxw201

网友C:
是不是检测电压的仪表出了问题?我同意斑竹的说法。输出电压不应该这么高的。在检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