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ckwell变频器
如何实现多台AB变频器同步运行?

楼主(2004-07-16):
新手请教各位大侠:如何实现多台AB变频器同步运行?运行的速度要一致.

网友A:
用AB的一个小PLC通过DEVICENET或者DH+或者DH485通讯方式来控制底下的变频器啊,但不知是1336还是POWERFLEX系列呢?同步的精度及控制要求是什么呢?

网友B:
如果是用外部运行模式可以用同步控制器或同步控制卡

网友C:
楼上讲的很对,我公司就有专门的同步控制器与连动控制板,数字式,模拟式都有,如有兴趣,我可以发资料给你

网友D:
不知你要的是速度同步还是位置上也要求同步的!! 如果位置上有要求的话,但精度要求不是太高的话,可以用在刹车马达上加装编码器,在通过A/D和D/A模块与PLC配合,已达到位置上的同步。速度同步的话用同步控制器就可以了!!

网友E:
010-64446241/2/3刘先生如有兴趣可以电话交流 北京合远公司(A-B一级分销)

网友F(2008-11-26):
同步控制的说法太笼统,实际和没有说一样!!!

网友G:
对:济南冬天 关于
楼上讲的很对,我公司就有专门的同步控制器与连动控制板,数字式,模拟式都有,如有兴趣,我可以发资料给你
内容的回复:
你好,兴趣,请发给我。
he373118420@163.com
. 谢谢啦

网友H:
引用 网友F:
同步控制的说法太笼统,实际和没有说一样!!!
变频器维修群:334258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