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节阀的口径该怎么计算

楼主(2004-07-16):
调节阀口径该怎么计算呀?我想用fisher的自力式调压阀,各位前辈帮帮小弟吧!

网友A:
如果阀门没有采用平衡阀芯技术,一般情况下,阀口直径是阀公称通径的65%左右,若采用阀芯平衡技术,阀口可以做到阀公称通径的80-90%,甚至可以到100%。阀口越大则流量系数越大,所以现代调节阀都采用良好的平衡阀芯技术。

网友B:
找本书看一下,计算公式在这儿一句两句话也说不清楚,最省事的办法就是直接让阀门厂家去算。

楼主:
谢谢两位 我根据工艺参数算出了流量系数是1.6424,取2。不过通过开度的验证最大开度是91.34%最小开度是46.29%。 此时的流量系数2可以采用吗?如果不行的话该怎么定流量系数呢?谢谢!!

网友C:
选型需要压力,流量,介质等参数。fisher阀流量系数是固有的,选型需软件计算或简单查表。如有需要,请联系

网友D(2004-09-22):
每个厂家都有自己的计算软件,你把工况提出,P1,P2,T,介质,流量提出来都很好算,不过FISHER的自力式不算好,工业级的自力式强的还是SAMSON.

网友D:
毕竟自力式在整个调节阀里面算小头的小头,项目招标的话,自力式与其他比大概是1:100的数量,FISHER其他强.

网友E(2008-11-27):
Fisher调节阀有它们的计算方法和软件。

网友F:
2楼的谢谢你我学了一着。

网友G:
可以用公式去计算的。现在所有生产阀门的厂家都有计算公式的。

网友H:
看你的实际管径呀,这个不好说。Fisher调节阀有它们的计算方法和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