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modbus的ASCII的帧

楼主(2004-07-16):
我想问几个问题请各位大虾多多指教谢谢!! 1.如果我总是不停的读1个数,然后看情况在往里写这个数.这样我总是要接收读回应,这时如果可以忽略写入这个数的回应这样程序是不是可以快一点吗? 2.下一个问题在ASCII通信方式下每发送一个帧的格式是否如下: 标题 3A (;) 地址 01 功能 03 寄存器的高位地 00 寄存器的低位地址 00 寄存器的数量的高位 00 寄存器的数量的底位 02 错误校验高位 xx 错误校验底位 xx 回车 0D 换行 0A 3.在ASCII方式下接收的时候按照RTU的方式接收那?还是检测 "3A "(:)字符那? 4.如果用2个485口就用2个控件吧?如果我要用WIN32API写程序的话就的用异步了吧? 5.如果用WIN32API写程序的话发送和接收的方式是否和用控件写的方式一样那?(即:查询,回应.) 6.如果用WIN32API写程序的话发送和接收的数据是16进制的数还是2进制的数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