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104的小问题

楼主(2004-07-16):
ICOP-605X中所谓的DiskOnChip Disk/EPROM Disk/Flash Disk各是指的什么呢?PC104上不是只有一块DiskOnChip和一片RAM吗?这三种disk有什么区别,各是做什么用的呢?他们是104板子上的三块独立的芯片吗?另外,PC104.EXE在什么地方?谢谢啦!

网友A:
我可以告诉你,如方便请致电021-54262206-160

网友B:
在ICOP-605X系列产品中,在该主板上可以选择DOC/EPROM/Flash Disk 中的任一种作为储存用户软件的存储模块。Disk-On-Chips(简称: DOC)是由以色列M-Systems公司专有True-FFS技术生产的32管脚芯片级Flash固态电子盘,运用8K窗口映象Flash文件系统,使其Flash阵列容量不断扩张,目前单片容量可达288MB,特别是其-40C- +85C宽温产品已成为嵌入式和工业控制领域的主流产品;EPROM (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Only Memory)即可擦可编程只读存储器,一种可以重复利用的可编程芯片。其内容始终不丢失,除非您用紫外线擦除它。一般给EPROM 编程或擦除内容时,需要用专用的设备;FLASH是一种可擦写、可编程的ROM,FLASH包含IOS及微代码。可以把它想象和PC机的硬盘功能一样,但其速度快得多。可以通过写入新版本和OS对路由器进行软件升级。FLASH中的程序,在系统掉电时不会丢失。 用户可以依据需要选择其中的一种。

网友C:
完全同意,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