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f故障,很困惑

楼主(2004-07-16):
施耐德58系列﹔經常報SCF故障﹐重新開机可以運行﹐電机測過﹐沒事!何解?很困惑,望施教

网友A:
可能是逆变模块有问题。

楼主:
请问如何处理?还有其他可能吗?请各位发表意见

网友B:
其保护相当灵敏,只有模块,驱动电路,反馈电路有小问题就跳保护,所以这故障相当难查。

网友C:
你是那里的,如果是山东的,可以拿来我看看,13864139680 钟

网友D:
这故障不定位的,你只要把驱动板发到我公司找一下唐工就可以帮你搞定的,费用在300块以内,0769-2187112

网友E:
用多长时间啦 换一下驱动电路上的电容看看

楼主:
具体是那些电容哪?還有其他可能嗎? 請各位發表一下您的經驗看法﹗和變頻器設置有關嗎?

楼主:
具体是那些电容哪?還有其他可能嗎? 請各位發表一下您的經驗看法﹗和變頻器設置有關嗎? 李工?